楼主(2014-08-24):
该变频器原先在厂里报警HOC,回来测试带小电机正常,因为没查到原因,就开始拆变频器,准备清洁一下。拆开后发现V相的模块有烧焦的痕迹,拆下来测量模块,能正常触发,于是就以为是烧焦引起的故障。把这个模块换掉,装机上电,启动直接报警SC,郁闷的了,测了一下,v,w相两个模块都短路了,这下彻底搞大了,被老板训了一顿。求各位师傅分析下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源驱动板通直流电静态测试触发电压一样,启动就报警SC,光耦是A316J,不知道怎样屏蔽SC报警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引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上电炸模块,要么是接错线了;要么是内部的触发电路错位了,失灵了。触发环节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接错线,有拍照,一一对照过后才上电的。触发板静态电压全部都是7.2V左右,通直流电启动直接跳SC,不知道怎么屏蔽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B:
也可能是变压器短路导致的  可以更换变压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的变压器?

网友C:
电动机测一下,输出的线路查看一下,模块换新后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D:
最好更换驱动线,可能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