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三菱PLC FX1N 我想将一个32位的数比如十进制的11201213(对应的二进制101010101110101010111101),我想将这个二进制数循环左移,溢出来的控制Y0的通断,比如101010101110101010111101左移一位,溢出来的是1,Y0输出,再移一位,溢出来的是0,Y0不输出,以此类推,请教控制梯形图怎么写。
另外移位指令只能用SFTL,因为FX1N不支持其他的移位。

网友A:
不记得SFTL指令带不带进位标志,如果带,则可以用;
或者,使用加法指令试试。

网友B:
你用SFTLP看看,或者程序左边有上升沿。。要不他会一直在移位,你就看不到Y0 的变化了

网友C:
你可以用rcr,或rcl指令 m8022是进位标记来驱动 y0,我想sftl和sftr是不会益出的,那是位左移,和位右移,指令是死的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