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刚学习卷绕控制,
哪位有完整的卷绕系统方案,
提供一份学习一下吗?

自己胡乱找了几本书看了一下,
好像主要是6RA或590控制器+Z4电动机来实现的,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案吗。

欧陆与西门子方案主要有什么区别?

Z4电动机没接触过,说明上说Z4电动机:
“电动机额定转速有 。。。 r/min共九档。(这个变态论坛居然不让输入数字)减小电枢电压为恒转矩调速,减小励磁电压为恒功率调速,调速范围见技术数据表(表2)。在额定电压以下用调压调速时为恒转矩。其最低转速均规定为不低于20 r/min,此时仍能维持额定转矩,转速平稳。”
不懂是什么意思,Z4电动机自带一级减速器吗?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Z4电动机常用哪个系列的减速机配合可以产生万Nm扭矩?

网友A:
590收卷主要是靠组态内部张力收卷模块实现的,张力收卷适合板材厚度稍厚一点的(如太薄用张力收卷则会变形)。较薄的板材一般采用缓冲坑,速度控制纵剪和收卷。

网友B:
      Z4电动机
       是指Z4直流电动机。

       6RA是西门子DC驱动器,590是英国欧陆DC驱动器。都用于直流电机的驱动。

网友B:
    先看看需要在哪个行业,再考虑变速箱。你说的万Nm扭矩,好大的,估计电机不会小。

网友C:
还是找电气自动化公司来做好了,质量有保证。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

Z4直流电机是常见的,Z4电机通常与哪个系列的减速机配合使用?

卷绕系统除了配Z4直流电机外,还有使用其他种类的电机吗?例如:感应电机、伺服电机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

Z4直流电机是常见的,Z4电机通常与哪个系列的减速机配合使用?

卷绕系统除了配Z4直流电机外,还有使用其他种类的电机吗?例如:感应电机、伺服电机等

   功率过大的话,还是直流电机或变频电机等,伺服电机价格可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