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譬如说西门子中的  X1  m1   Y1   对应的欧姆龙中怎么输入,我不熟悉这种型号,看了很多的资料,别人都说型号不一样,指令不一样?请老师指定。

网友A:
     欧姆龙需要参考型号对应。

网友B:
张冠李戴;
X1 Y1这是日系的标法;比如三菱、松下等
SIEMENS用的是I0.0   Q0.0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姆龙的指令呢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手册,OMRON有通道的概念,然后是位,按16进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于OMRON  CPM2A来说,输入从0.00开始;
输出从10.00开始;
没有用过的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网友D:
0.00
10.00
200.00等

网友E:
版主说的对。

网友F:
下个手册里面一般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G:
先把手册看看 自然就知道了
不同型号的PLC表示方法都不一样 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