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我的GX Works2编程软件模拟功能突然不能用了,点击模拟的时候就提示没有连接plc,前几天用模拟仿真都是好好的,我从新下载安装升级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样修复?

网友A:
gx自带模拟功能?

网友B:
重新装系统

网友C:
可能是杀毒的时候误删了模拟软件的某个文件,GX Works2卸载后从新安装。

楼主:
重装系统好了,是网络连接优先级被修改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出现在当你安装了gxworks之后,又安装了developer,并且安装了simulator,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曾经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win7 64位,现在依然是这样,没有解决,有什么关系呢,你用developer仿真不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卸载了再安装先低版本,再高版本的顺序安装即可,应该可以的,不过我没有试,懒的弄,有问题直接连设备搞。

网友E(2016-06-24):
楼主可以啊,自己找到原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好了,是网络连接优先级被修改了!
这个,实在郁闷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还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H:
关闭网络防火墙 后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