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方法求助

楼主(2014-08-24):
我一整个流程动作,分手动和自动切换,及暂停按钮,在自动运行时,当我按下暂停按钮后,程序的所有动作暂时停顿,松开按钮后接着刚才的动作和步骤继续运行?
还有就是设备在自动运行时,把它切换到手动位置,这时自动流程停止,我手动按钮对一些执行机构作一些调整比如让台车往前走一点,当我再次切换到自动时程序依然可以按照流程继续运行?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样一个控制要求,该怎样编程,或者是什么样的编程思路??

网友A:
把你整个流程动作分解,然后每个动作里都包含自动手动暂停就可以了吧,我是这么想的,比较笨吧,呵呵。

网友B:
用顺控指令编程简介有效。

网友C:
画个流程图 一目了然

网友D:
第一个要求可以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实现,在每一步里面都必须检测暂停按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就停在那里等待接通之后继续动作。
第二个要求很麻烦,没弄过。
不过只要工艺上有要求,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要求其实也算做暂停功能,前提是你自动模式暂停后在调整的时候,不能让设备碰压到任何传感器,并且你需要制作一个“自动中的手动微调”按钮输入,用以区别纯手动模式下还是自动模式下的手动。

网友D:
其实不用制作“自动中的手动微调”按钮也得,但是要警告作业员,除非是自动模式下的微调才能用手动,在自动模式下的运行当中不能触碰任何手动按键,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E:
用中断ei

网友F:
你要的是3种状态就用步进控制,手动的可以断开步进接入手动 ,暂停的断开数有点步进转移,自动的用步进控制,我也是菜鸟不知说的对不对,你可集思广意来得到你满意的思路。

网友G:
子程序调用

网友H(2014-11-01):
用stl和ret步进指令最好!暂停可在状态转移条件中加上暂停信号的常闭点,没按暂停的时候按自动程序执行走,按下暂停自动自行停止,手动程序另外写,不写在步进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