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有一家厂叫我去修电路,说是老是跳闸,而且跳总闸(配电房的)。以前的电工把老板办公室的照明电接在了动力柜的上桩头,没有漏保的。我后来帮他装了漏保,(由于线路太长,而且被水泥浇死了,所以现在没法接配电房的照明线路上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管用电不用电,都是没有规律的跳总闸(配电房的)。真邪门了,我在他们厂里呆了两天就是不跳,等我走了就是开始跳了。我也不知道去了多少趟了。而且配电房的脉冲漏电不跳,是不是哪边有短路了啊??但是如果短路的话,那跳闸应该合不上的啊,它跳闸就是合的上的。真的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了,请高手指教。
   供电局也来看过总闸了说没问题。

网友A:
开关的性能不好了,或者有特别的感性负载造成的

网友B:
1、漏电;
2、过载。

网友C:
   基本情况:低压跳总闸,不是漏电保护动作。
   开关多大、总负荷多大(例如电流)、最大单机负荷多大,导线发不发热、导线的敷设方式、有无其他异常情况、跳闸与某台设备的开启有无关联;
   各配电箱是否正常、有无其他开关同时跳闸,等。
   如果未发现其他问题,可怀疑开关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负荷,没有其他的开关跳闸,没有开其他的设备,要么真的是配电房总闸有问题,但是供电局也来看过了啊。我就纳闷了啊。

网友D:
换开关试试看。

网友E:
只有换开关试,有此故障现象,只能在现在才能知道,怎么说都说不清楚的,

网友F:
检查一下中性线吧!是不是接的不对?

网友G:
换个开关试试看。

网友H:
可能有线破皮了吧。

网友I:
跳闸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漏电跳,要么过载跳,弄清楚问题的根源了之后,才好连根拔起。
楼主说开关没有带载,或者负载很低,那么就是漏电跳。
而且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有线路被水泥浇筑死了,那么线路故障值得怀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能有线破皮了吧。
  有可能某一段线路绝缘不良,对地测量可能检查不出(对地没有直接的接触)。举个列子:我厂有一台15KW的风机电机变频驱动,运行时报(代码没记住,不去翻手册了)对地绝缘不良或变频器IGBT不良,当时就用摇表去测对地和相间绝缘没有问题,那么就把变频器拆去维修了(外协没有告知我IGBT是好的),变频器拆除后直接用接触器控制,使用了1个月没有问题,再接回变频器控制,1个礼拜后又报:对地绝缘不良或变频器IGBT不良,再次测绝缘没有问题,拆变频器维修因为在保修内所以这次外协告知IGBT没有问题。现场找输出电源线在一段金属软管内发现电缆磨破但是与软管没有直接接触所以摇表没有测出问题。
   建议你去找找总线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K:
2天多没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有问题的设备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在努力的查。

网友L:
花时间一路一路来了啊

网友M:
用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分别安装在输出分支.
看看到底是那个分支漏保.再住下一级查.
直到查出问题!

网友N:
还是要仔细排查才行,这种故障是软故障来的,需要点耐心和细心

网友O:
这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P:
单看是看不出问题的
负荷有多大?注意观察负荷情况,波动,瞬间等问题

网友Q:
可能是有电到机壳上了,漏电跳闸

网友R:
你在不跳,你走就跳,老板薪不沉

网友S:
真邪门了,我在他们厂里呆了两天就是不跳,等我走了就是开始跳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怕的就是专工!

网友T:
查查线的绝缘好不好,跟据你说的情况。要嘛,是开关坏了。要嘛,过载。还有就是导线坏了。

网友U:
你在那不跳,很有可能你查线时,扯到有问题的线了。时间长受热软了就恢复原状。

网友V:
把线路理顺好了

网友W:
换开关,直接空开,不要漏电保护

网友X: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好像是中性线带电,而且是时有时没有,也没查明原因,后来就好了。

网友Y:
是越级跳  开关可能有问题

网友Z:
直按换了

网友AA:
智能型断路器还是普通,我们前两次去修也是跳闸,一次是智能型断路器失压线圈接触不良,第二次更奇葩,机械部分小弹簧蹦掉了,电工自己接上了,但是可能扯变形了,弹力不足,无法回位,不能储能,也是经常跳。

网友AB:
这个故障最好配置一台多通道记录仪 时时监测电流电压多分几路 然后等跳闸之后供分析用

网友AC:
老跳到电房的总开关,是变压器出线总开关还是变压器出线总开关后的分总开关呢?如果是分总开关就可能线路问题或是开关问题,如果是出线总开关跳供电局也来查过说没问题(一般我只做参考)那你查查电柜里面,

网友AD:
把漏保的漏电流调大些

网友AE:
闸刀老化了吧,换新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