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各位师傅.在下新手一枚.谁有电接点压力表控制自耦降压启动水泵自动供水的原理图牙 .敬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自耦降压启动水泵自动供水?电接点压力表直接控制水泵电机自动供水吗?

网友B:
将电接点压力表下限开关串在小型交流继电器线圈回路中,其继电器触点并在起动按钮的两端;电接点压力表上限开关串在另一个小型交流继电器线圈回路中,其继电器触点串在停止按钮电路中。注意:设置一个手动、自动选择开关,便于维修及调试。小型交流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流不要超过电接点压力表上触点的额定电流。

网友C:
去搜下巴

网友D:
太简单了,随手就可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电机太大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E:
就是把电接点压力表当成一个起停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