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4):
反复检查无明显故障 请教大家给个检修思路

网友A:
将加速时间延长试试看。

网友B:
   用二分法试出合适的数据.

网友C:
不一定就是硬件问题,看看参数对不对

网友D:
延长加减速时间

网友E:
延长加速时间试试看啊

网友F:
延长加速时间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G:
怎么查的?跳过流除了上电就跳这种是变频器问题,其他和变频器关系都不大,很难测,带个7.5kw电机试试,不要总是怀疑变频器问题,好好把负载问题排除了再说

网友H:
不带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B:
  减速中没有过流?

楼主:
当然是排除你们所说的电机和调试问题 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带电机也是如此 ,换了一台变频电机是好的 一直再用

网友H:
不带电机也报过流,检测电流出了问题,电流互感器?看一下显示输出电流多少?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I(2017-09-03):
一台15KW的丹佛斯不带电机空载正常,带电机开启到20几HZ就跳12,电流一下就到80几了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