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8-24):
刚接触电工行业,想学习电工知识不知道从何学起,求各位热心人士推荐下。现在在做机器人现场,法拉克的,想学习PLC柜子一类的知识。

网友A:
可以先,用什么、学什么,从基础的开始;比如对设备电路,可以先了解其大体的工作原理。
还有现场处理经验,也要留心,等。

网友B:
在现场有实物,多看看说明书和图纸,可以的话多动手操作操作上手应该很快的。

网友C:
搞清楚硬件接线
编程等

网友D:
品牌厂家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核心应该不是购买市面上的PLC组装起来的,而是直接用小型工控机,加外部的伺服驱动器。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机器人厂家的系统研发人员,否则,外人,就算是设备安装工程师,也没有机器人整套控制系统的全部完整的资料,包括原理图,源程序,硬件结构,开发软件的上位机版本。
所以说,想学工控,机器人售后好像是没有核心技术可以提供给你学习的。

楼主:
给我图纸我慢慢的可以接线,就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只知道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有的东西叫啥都不知道,
   对电只知道元器件,端子,继电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