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自动定位求助

楼主(2014-08-24):
这是一个做蛋糕的模具,我想做一个三菱PLC FX2N自动下料的小程序,编码器反馈位置,两轴步进电机控制,模具的外形尺寸不变,但是模具的内孔会变化。模具的尺寸和模具孔位写到触摸屏上,这样PLC程序会算出每个孔的尺寸,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孔和最后一孔位尺寸一样,都是从边到中间,中间几个尺寸一样,也都是中间到中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或者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自动寻找到位置停止,下完料以后在启动,然后自动寻找下一个孔位,一直到最后一个孔位。希望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绝对位置,类似这样的我做过。

网友B:
用一个计数器表示地址,把每个点坐标存入相应位置。做过伺服电机的定位系统,有兴趣留邮箱发你瞅瞅

网友C:
加一个检测的传感器,没检测到产品时一直发脉冲,当传感器检测到产品时停止,抓取产品,然后回下料点。

网友D:
用3u吧,好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问题是当更换模具时,外形尺寸不变,但是内孔会增加,这样的话,触摸屏反馈的尺寸会写到PLC里面,但是第一格和最后一格尺寸一样,中间一样,电机自动寻找到位置,从第一格开始到最后一格,尺寸不好寻找,传感器不是很方便,3u也可以。有好办法的在讨论讨论,
二楼如果有定位系统的话,希望传一份给我参考学习一下,邮箱732475658@qq.com谢谢、

网友E:
这个你可以吧每种不同的模具,写成对应的程序,只要开机是自动确定X、Y的起始点正确,作业员根据模具选择对应的参数就好了,没必要全自动判断模具的型号

网友F:
我想从编码器角度介绍一点,算不算广告?
上半年我们出了一批经济型RS485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有几百个,给一个流水线改造用的,我了解下来是经济型伺服电机后面再加装一个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实这类经济型伺服更像是步进电机加反馈),RS485信号输出的,进控制器通讯口,可将伺服电机的位置建立一个绝对值位置坐标,全行程有16384个点,相当于有1万多个带编号的接近开关,在触摸屏上设定需要减速与停止的位置,程序就很好做了,只需与此绝对值坐标位置比较,停止定位极为方便,如果换模具,可在触摸屏上输入坐标位置,或者直接将模具做代号,输入模具代号,即可找到位置。绝对值编码器没有误差累计,也不用担心停电位置丢失也就无需加装零点为位置接近开关,成本做下来就很低(经济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几百元一个)。而且由于位置定位准确,效率高,几乎没有加工次品,效果非常的好,这家位于苏州的专做流水线的厂家已经确定后面的项目设计都用这个方法。

网友F:
加装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相当于在你的电机行走行程中建立了一个绝对值坐标,启动、减速、定位都可以在这个绝对值坐标上确定N个位置,无需再找零位和脉冲计数,程序一下子就简单了。一个经济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建立全行程16384个绝对位置坐标。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发我邮箱吗??我对你这个想法很感兴趣。谢谢
1005754534@qq.com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已发,请查收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已发,请查收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对这个控制也挺感兴趣的。能发我邮箱学习下吗?476499122@qq.com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好给我发一份。邮箱911642314@qq.com

网友I:
2#楼真正是圣人也!别人是光说不练。

网友J:
学习了,师傅我也想要一份1096016632@qq.com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就一新手恰巧做过,拿出来互相交流,想多交几个这方面的朋友嘛。是吧前辈~~没巧有人看了给我改进了不是喜死了。

网友C:
那你就买个CCD传感器

网友K:
你把一个杯一个杯的坐标做成表格,用变址寻址将目标坐标找出就可以了,PLC选用有两路高速脉冲冲输出的就可以,是使用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看你的。有多种模具时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一个配方,更换模具时将配方下载到PLC就行了;假如你模具上的每个杯之间的相对坐标都是相等的,你可以这样定位数据如:第一个数据标示模具号,第二个数据表示X向杯数,第三个数据表示Y向标数,第四个数据表示第一个标的绝对坐标,第五个数表示杯之间相对坐标。假如你用三菱PLC的话,可以这们写程序,假定D1000开始存储数据,D1000存储的是模具编号,这个只作参考,D1001表示X向的杯数,D1002表示Y向杯数,D1003表示第一个杯的X向绝对坐标D1004表示Y向的绝对坐标,D1005表示X向相对坐标,D1006表示Y向相对坐标。

楼主:
谢谢18楼,你说的方法蛮实用的,我在好好的琢磨琢磨,多学一点,谢谢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能给我发一份嘛?谢谢,u18168@126.com

网友C(2014-12-12):
能发一个给我吗?
417832516@qq.com
谢谢!大神了!

网友M(2015-04-28):
这就是自动大孔机的加强版吗?

网友N:
资料我也要一份,最近也有类似工程做

网友O:
间距相等的话,我有程序!不限孔位数量,自动计算每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否可以发给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732475658@qq.com

网友P(2016-03-11):
回复 网友B:
同求 谢谢 214505600@qq.com

网友Q:
回复 网友O:
前辈可以给一份学习学习吗???

网友R:
回复 网友B:
可以发我看看吗?谢谢!  carlcao4@qq.com

网友O:
http://m.gkong.com/bbs/405379.ashx
看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样例发来看看呢?

网友S:
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具体可以加QQ:1795307598

网友T:
简单,这么说吧。用增量的编码器都可以做。程序分两部分,计算部分和定位执行部分。计算部分就是根据屏幕输入的各类参数计算出,孔的中心点距离你这个XY原点的坐标距离。其实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位置的具体坐标距离。然后就是做一个指针。表上限为你托盘的孔上限。就是不停执行然后移除清零的循环

网友U:
这么简单的事,用变址就可以解决一切如:ddrva d0z0 d100 y0 y3,需要注意的是要定一个取料点为基准的位置X,Y轴做饭一样!

网友U:
用变址就可以解决一切如:ddrva d0z0 d100 y0 y3,需要注意的是要定一个取料点为基准的位置X,Y轴做饭一样!zo变址记录当前取完料的位置编号,每取完一个料Z0加1

网友V(2021-12-03):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也想要一份这个资料 邮箱15932662719@qq.com

网友W(2022-03-29):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谢谢。258594944@

网友X:
回复 网友O:
你好,可以发我邮箱吗??我对你这个很感兴趣。谢谢43913113@p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