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SK系列报HF04

楼主(2014-08-24):
爱默生变频器SK报HF04,查资料说是母线电压低。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第一次接触,哪位老师能告诉电压检测电路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先测母线电压对不对  是不是真低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母线电压对不对  是不是真低了啊
同意楼上的先测直流母线是不是真低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忘记一点了,DC母线电压已经测过了,是540V。

网友C:
SK1000的,修过几台HFxx都是驱动板的处理器坏了,不知道你那台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这几台都是小功率的,370W。

楼主(2014-10-19):
过了好长时间啦,问题已经解决。是继电器辅助常闭触点检测DC电压。然后通过一个三极管,再接到光耦。是光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