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广电的人让磕打几下再按,确实就灵了,但是按两下又不灵了。
这电路啥也没有,有个铁片100的电阻,阻值也正常。

毛病到底出在何处?

电源绝对没问题,新换的电池,而且按时指示灯也闪,用相机看也能看出发射那闪

网友A:
磕打几下就好了是不是那点接触不良啊。
用点棉花沾点酒精或者松香水把电路板,就是和按键接触的地方擦擦可能会有些好转。

网友B:
有必要吗?二三十的东西,擦一擦,不行,垃圾桶

网友C:
一楼的东西没有的话可以用橡皮擦擦

网友D:
用橡皮擦擦就好了

网友E:
     换新电池看看.

网友F:
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按键不灵,重新拆装电池后就OK了,也就是给线路板断电重启
换电池,用酒精擦,都不得,就差没有更换集成块了。
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花¥30去广电买回来了一个。

网友G:
按钮下面那个黑点点,用2B铅笔涂一下。

网友H:
十几元就买到个新的了;

网友I:
估计是电池的2个接头处有问题啊

网友J:
电池松动这个经常碰到。

网友K:
用了多久了啊  电池不行了吧  要么电池接触不好了啊

网友L:
电池接触不好,弹簧是不是生锈了。

网友M:
嘿嘿,这种东东,用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摔,也不要掉地上。

网友N:
会不会有接触不良,或者还是查查电池电压;
可综合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O:
所有焊点检查补焊。

网友P:
洗洗擦擦再看看原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Q:
应该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R:
换换电池

网友S:
是不是晶振455坏了,换一下试一试。按键用酒精擦一擦。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按钮的背面贴层吕箔,就行了。我都用了好久 了

网友T:
氩弧焊用的那种

网友U:
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多,要不就是红外发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磕打几下就好了是不是那点接触不良啊。
用点棉花沾点酒精或者松香水把电路板,就是和按键接触的地方擦擦可能会有些好转。
接触良好,否则灯怎么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来还不到一年呢

网友V:
回复 楼主:
就当促进需嘛,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按钮的背面贴层吕箔,就行了。我都用了好久 了
这会不会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就当促进需嘛,买新的!
嗯,为社会主义发展添砖加瓦

网友W:
里面应该还有个晶振,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X:
放水里洗一下,不行买新的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按钮的背面贴层吕箔,就行了。我都用了好久 了
这会不会乱了?
就是导电橡胶失灵,不会乱的,那个妞有问题,贴那个,找烟盒里的能分离的那种薄薄吸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按钮的背面贴层吕箔,就行了。我都用了好久 了
这会不会乱了?
就是导电橡胶失灵,不会乱的,那个妞有问题,贴那个,找烟盒里的能分离的那种薄薄吸脂最好
全都不灵!
不过拆开后,哪里也没动,现在好几天了,用着一直正常

网友Z:
我们这10快一个,淘宝也有

网友AA:
换个晶体振荡器465kz的就OK啦。

网友AB:
发来我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发来我给你修
谢谢,暂时好了,再坏了找你

网友AC:
呵呵 我的判断是晶振455坏了,还就红外发射管跟换下。

网友AD:
一般是接触不良,拆开用酒清棉擦拭接触点(橡皮接触点)及主板上的铜片, 安装回一般就好了。

网友AE:
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