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有一台37千瓦的电机,频繁启动,大概开8--10分钟就停,停10来分钟又开,问一下应采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A:
变频启动,对电机冲击以及损害小一点。

网友B:
什么控制方式都可以,关键是设备要求的运行是怎么样的。
带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空载启动?大转矩要求启动?
星三角,变频器,软起动器,或者直接接触器。
频繁启动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马达严重发热,所以必须考虑强制散热。

网友C:
这样频繁的启停也省不了电,我认为电机一直转,用离合控制负载的启停

网友D:
变频启动

网友E:
我感觉3楼说的可行

网友F:
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启动和停止间歇工作,电磁离合器的方案比较好。花钱不多,控制简单。

网友G:
用液力耦合器,我单位用美国CST液力调速系统不错!

网友H:
还是用变频器进行控制的好,可以节能。

网友I:
负荷够了,就停机。
负荷不够,再开机。
根据你的具体的应用,调整应用。

网友J:
   如果是直流电机,没关系,正常启动停止就可.

网友K:
我也觉得3楼、6楼等说的有理;
如果方案已经确定,或是在用的设备,则是另一说。

网友L:
开十分钟,歇十分钟,休息时间够长。这工况有点像抽水池里的水泵。。37KW,不大,直起或星角起即可,别浪费钱。

网友M:
这个只能变频器了

网友N:
3楼的好办法

网友O:
我同意12楼主的说法。

网友P:
可以考虑用伺服代替!

网友Q:
最好是变频器

网友R:
星三角起动是最好的办法,花钱不多,我们这里有几台空压机是75千瓦都用这个。

网友S:
太频繁了还是变频器吧

网友T:
也建议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