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请教一下高手,变频器按下停止按钮以后,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就是输出运行信号是不是立即动作,还是等设备完全安全停车后才动作?

网友A:
你是说反馈给外部的信号?应该是立即动作吧

网友B:
就是输出运行信号   问题不是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C:
应该是立即输出,因为我们用的变频器都不大,一般都是停止后就不转了,一般连加减速时间都不用管

网友D:
变频器停止输出时立即动作。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可以定义不同的作用吧.

网友F:
嗯,接收到停止信号后立即动作,

网友G:
应该是有很少的一个延迟,我在ACS850变频器里看到输出口是可以设置延迟的。翻翻手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