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测试机器,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后报警,经查这个故障是一个热继报出来的,然后查线,查元器件和图纸相同,但是热继和以前的不一样小了,但是可以设定到规定的整定值55A,只好找来研发,最后把整定值调大到60A。运行不跳了,但是测温度,表面有58-60度,把这事给质量汇报,结果发现热继型号不同是原先老的升级版,最后,质量要求换上老型号测试,55A没问题不跳,表面温度在46-48度。
之后打电话给施耐德的技术说新老型号可以替换,可能新型号敏感些。
感觉就是换新型号,器件偷工减料呀,尺寸小了,份量轻了。但是散热差了。

网友A:
越做越差啊  怎么会这样

网友B:
买到假货了吧,由于人的缘故,就是真的国产和原装进口也有差别的。

网友C:
能用老型号就用老型号,换新的容易出现新问题呵呵。

网友D:
难道是经济型吗

网友E:
应该是热继电器选型的问题,选的小一号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表面温度是指热继温度吗。
遇到过好的热继,见到时已经用了至少二十年,表面油污等脏兮兮的,但一次缺相,正确动作了。

网友G:
买到新的经济型的了吧?

网友H:
施耐德也学坏了

网友I:
假货的可能性大,这么大的公司,上市之前肯定有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