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7.5KW的电机配7.5KW的风机在什么情况下,电机的电流会过小?这边厨房的排烟系统是7.5KW的电机配7.5KW的风机,出风口有油烟过滤器,现在油烟过滤器由于空间的原因不好检查,现在使用大半年排烟效果不好。现在三相电流基本差不多,都在7到8A左右,额定电流应该是15.4A,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电流过小。两条皮带刚换一个月,比较紧。

网友A:
风叶也是有轻负载和重负载的。
楼主的情况应该属于风机运行中的轻载运行,所以业内就有一说,用变频器驱动风机能省电,原因就是这里。

网友B:
风量小电流就小。

网友C:
速度怎么样啊

网友D:
清理出风口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不管出风口还是进风口阻力过大,都会造成负载增加,电流增大。   难道是进出风口都不接,电机的运行电流最大。

网友E:
把风门开大,清理过滤装置,就好了。

网友F:
对头,把风机从安装位置取下来,单独控制,50Hz看电流是否接近额定(注意50Hz时的电机实际转速是否在额定状态)。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出风口不畅快导致的电流小。将出风口过滤器拿掉,如果好了,就把过滤器清洗干净再看。

网友G:
  估计风机转速不高,风压。初装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

网友H:
这种重点检查进出风口
还有一风机叶片

网友I:
负载小,设计大了点

网友J:
风机这东西,进出风口大而通畅,电机的电流就大,关闭进风或关闭出风,电机电流都会减小

网友K:
风叶的角度能不能调速整?过滤油的应该装在风机的吸风口前端,皮带轮的变比,紧带的松紧等等查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风量小电流就小。
这个解释是正解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不管出风口还是进风口阻力过大,都会造成负载增加,电流增大。   难道是进出风口都不接,电机的运行电流最大。
不管出风口还是进风口阻力过大,都会造成负载增加,电流增大?错!反了,是负载下降!
进出风口都不接,电机的运行电流最大?对!甚至还会烧电机。

不信的话,你试试。

网友N:
查查是不是反转

网友O:
对的风机是反比的。特殊。

网友P:
15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Q:
把风道清理干净排烟效果就好了,电流也就大了。

网友R:
出口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