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近日帮朋友弄一个玻璃码放机的控制,别人将程序做完了,初步调试,发现时序不对,会出现机械干扰,需要改时序,需要将翻转电机改进(启动,停止震动很大肯定不能用),或加大减速比,或用变频器,或用伺服,最后决定用变频器。
变频器装好了,在试验是发现,很不理想,起步用10hz,开始可以,后来启动困难,增加到15hz,还不行,再增加,最后到了30hz,还时不时启动困难,啥原因?机械阻力近死角启动?
看电机,死不死带抱闸?噎死啦
拆,将抱闸控制线引出来,另外控制。5Hz都可以平稳启动,OK。

变频器线路改造完毕,改变频器频率控制为外部段设定,OK
再进行手动调试,怎么只有反转,正转没有,刚才还有那。
调换变频器进线,还是只有反转没有正转,哈哈 调变频器进线没有用的,要调出线。
好,调出线,怎么还是只有反转,没有正转,赶紧找问题,不能再翻转了,否则机械要损坏。

二个角度看,连杆都在一个平面了
找啊找,天热头都大了,吃个冷饮功夫,灵光一闪,问题一定出在哪儿。
你猜什么原因只反转不正转?

在上设备概图
玻璃翻转码放机
控制柜
控制柜内部(还没有换装翻转电机变频器)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问题?

网友B:
第一个,那柜子里面装的很整齐,有PLC和MM440。电机的功率很小。3kW吗?

第二个,吃冷饮还是很管用的,能激发灵感;

第三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转,始终不知道。怎么会呢?反转功能很好实现的。

网友C:
用变频器实现反转很简单的,是你不要这个功能还是参数没有调出?

网友D:
控制柜内部(没有反转电机变频器)难道正反转用的不是同一个电机啊

网友E:
是不是把控制柜里面的变频器主线接到那台电机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问题?
不是呀,开始试变频器都好好的,才进行手动和自动调试。

网友F:
看样子是减速马达的机械连接没有设计好,不管正传,反转,只要马达的扭矩和功率大于负载运动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呵呵,上面那个图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减速马达带动的机械部件是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那柜子里面装的很整齐,有PLC和MM440。电机的功率很小。3kW吗?

第二个,吃冷饮还是很管用的,能激发灵感;

第三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转,始终不知道。怎么会呢?反转功能很好实现的。

照片上变频器是0.75的,伺服是0.6的,接触器地方被换成1.5的变频器
哈哈 后来的照片很乱(为换变频器),不好意思发。
说出没有反转的原因可能会笑掉大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实现反转很简单的,是你不要这个功能还是参数没有调出?
要这个功能,参数也设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柜内部(没有反转电机变频器)难道正反转用的不是同一个电机啊
对不起应该是(没装翻转电机变频器),同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控制柜里面的变频器主线接到那台电机上去了
那个变频器是传送滚的,已经调好,不会动它的

网友E:
既然电机线调了都还没正转,那应该是机械方面的原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减速马达的机械连接没有设计好,不管正传,反转,只要马达的扭矩和功率大于负载运动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呵呵,上面那个图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减速马达带动的机械部件是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减速电机轴上就一个盘带了一条连杆,上面还有个双排链轮但没看到有链条应该是没用的了,另外盘上好像粘有磁铁,那旁边应该是3个霍尔开关了。

网友G:
   类同的事情也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天热,注意力被吸引到怎么散热方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减速马达的机械连接没有设计好,不管正传,反转,只要马达的扭矩和功率大于负载运动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呵呵,上面那个图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减速马达带动的机械部件是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但愿这样标示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电机线调了都还没正转,那应该是机械方面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减速马达的机械连接没有设计好,不管正传,反转,只要马达的扭矩和功率大于负载运动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呵呵,上面那个图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减速马达带动的机械部件是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减速电机轴上就一个盘带了一条连杆,上面还有个双排链轮但没看到有链条应该是没用的了,另外盘上好像粘有磁铁,那旁边应该是3个霍尔开关了。
那个带双排链轮的盘是个旧东西----废物利用,节约成本,这是个学院的兼具教学的课题。
磁铁是为了调整方便临时用的,否则做支架,打孔,安装不合适都要返工,这样移动磁铁就可以了,与传感器距离用加减磁铁快解决,怕不合适打了传感器。
使用三个普通接近开关,可能磁铁的原因,因为是霍尔开关了,其中二个是防止反转到位传感器坏了而同的,按理还应该用二个极限开关。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愚钝,还是不懂减速马达转动了之后,是会产生什么机械运动的呢?

网友H:
这个工厂看着很干净的,怎么那么多的线呀!能用无线来做控制吗?

网友I:
控制柜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工厂看着很干净的,怎么那么多的线呀!能用无线来做控制吗?
都是有线控制,有必要用无线吗?安全第一
这是一个学校的实验场地,不是工厂.
现场都没整理哪,没看电机抱闸还是临时甩的线.

网友J:
不错!
楼主还没说原因嘞!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参看此图
伺服电机负责机架前进,后退.
上升下降气缸负责平板(托举,吸附玻璃)的上升下降.
翻转电机
正转:电机通过减速器-转盘,带动连杆前进,机架上部分由于连杆的推动,以下端左右轴为中心翻转.平板翻转到位与竖直成10-15°角度,以便码放玻璃.
翻转盘实际转动角度理论最多180°,实际小于180°.
机架由二部分组成,下部分托架稳定在导轨上,其运动由伺服电机拖动,进行前后运动.
上部分由左右二个轴固定在下机架,由连杆与转盘电机支撑.
上部分还附属有一个平行四变形机构,用来托举玻璃,上升下降气缸用来抬升平台,使玻璃离开滚筒,待最后再一次上升平台用于施放玻璃.
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
楼主还没说原因嘞!
从题目,及回复,再看图,应该可以想到什么原因.
说出来真是可笑
先睡一觉,明天晚上见真相,这分不能废了吧.

网友F:
呵呵,变频器正转与反转需要两个信号,频率信号和正反转使能信号,或者直接面板按键操作正反转,但是一定要给定频率信号。
猜测应该是频率信号没有给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变频器正转与反转需要两个信号,频率信号和正反转使能信号,或者直接面板按键操作正反转,但是一定要给定频率信号。
猜测应该是频率信号没有给定吧。

哪为什么正传机架不动,翻转却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控制柜做的很漂亮!
不是俺做的,只是帮忙解决程序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电机线调了都还没正转,那应该是机械方面的原因了
不是

变频器参数设置没问题,电机线的相序调了还是一样,也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这也说来跟机电都没关系了。难道是那个地方的风水问题,开机时没有拜神

网友A:
图中还是看不出什么问题。难道是正转死角导致扭力不够?

楼主:
好主意,以后在遇到暂时解决不了的事,上香拜神
还是稍息吃冷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还是看不出什么问题。难道是正转死角导致扭力不够?
不是,改正后5Hz都可以运转,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楼主:
可能就是因为只有反转,没有正转误导了大家。
再详细叙述一下,但愿能有新的回复
手动,使用手操盒上的按键,按下电机转,放开电机停,按键进PLC,由程序完成。
当时手动出现的问题是,机械已经回到原始位置(反转到检测传感器停止),按正转按键,机械一点都不动;按反转按键,机械移动,按了几次反转按键,就越过了检测开关。
必须正转回来,否则机械就会损坏。

网友K:
这些不懂,不敢乱说;
若是普通设备,如果限位方向接反了,则可能会出现反转到位不能正转的情况……
纯粹只是作个回复哦。

网友L:
减速箱上的偏心盆和连杆的问题。正转时连杆与偏心盆刚好在死点上。是吗?

网友F:
呵呵,是由PLC控制以后才会出现的现象呀。
原来如此。
不懂是不是这样子呢?正传限位与反转限位的安装位置,与变频器的转动方向相反,起不到限位的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没有你的现场条件,只能用二分法先确认机械或电的问题,定个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没有你的现场条件,只能用二分法先确认机械或电的问题,定个大方向.
前面几次否认是机械问题,就不应该往机械想了,是不是一找不到原因就先想是人家的问题?

楼主:
答案很简单
原来用接触器直接控制电机正反转,由于减速器的减速比小了,而转盘转动不到180°,所以机架翻转很快,启停时震动很大,惯性也大,如果有玻璃在上面,问题会更严重.
解决办法,或换减速器,或改用变频器,或改用伺服,最后决定用变频器,理由很简单,价格低,可以多段速控制.
先将接触器换成变频器,程序当中进行相应修改.
变频器装好后,先用变频器操作板试转,主要决定转向是否正确.
再将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并将速度控制改为多段速控制.
用PLC强制功能试验,没有问题,改交程序控制.
试验手动功能,问题出来了,没有正转---即机架上翻转,只有反转----机架下落.
查找各种可能原因---未果,设置怀疑电网相序发生变化.
稍息后突然想到程序只修改了自动部分,没有做手动部分修改(原程序是别人编的,没有给注释)
找到手动部分,加入速度段给定,再试OK.

分析只有反转----机架重力作用方向与电机转向一致,机架就产生位移.
没有正转----机架重力方向与电机正转方向相反,重力被电机力抵抗了,机架不动.

网友M:
若按楼主所说程序问题,只有反转没有正转,那说明反转启动给定是正常的,但楼主调输出相序时,应该是只有正转没有反转的啊,为啥还是只有反转没有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若按楼主所说程序问题,只有反转没有正转,那说明反转启动给定是正常的,但楼主调输出相序时,应该是只有正转没有反转的啊,为啥还是只有反转没有正转?
可能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看仔细
“程序只修改了自动部分,没有做手动部分修改(原程序是别人编的,没有给注释)
找到手动部分,加入速度段给定,再试OK.”
速度给定改为端子给定,程序没有添加相应的速度段控制,明白了?

“分析只有反转----机架重力作用方向与电机转向一致,机架就产生位移.
没有正转----机架重力方向与电机正转方向相反,重力被电机力抵抗了,机架不动.”
这是我的分析,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没有你的现场条件,只能用二分法先确认机械或电的问题,定个大方向.
前面几次否认是机械问题,就不应该往机械想了,是不是一找不到原因就先想是人家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定对大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没有你的现场条件,只能用二分法先确认机械或电的问题,定个大方向.
前面几次否认是机械问题,就不应该往机械想了,是不是一找不到原因就先想是人家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定对大的方向.
意思明白,以前也是找不到问题,让对方找问题,待对方明确说是电气或程序问题,在事实面前才不说话了,现在改了,是先“帮助”对方找问题,没问题,就踏实找自己的。毕竟程序不是自己编的,这次半路修改程序,没走完全程就调试了,才出了这个不该忽视的问题。

你这个回复开始于33楼,在前面都已经回复网友,排除了机械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定的大方向错了,还顶了26楼,说明他已经说到问题所在,没及时给分,是希望有回复电机正转时(速度给定0)为什么机械不动,可惜没人解答,只好在公布原因是给出自己的分析。说明在回复前,没有详细看各网友回复。
我那个分析对吗?(就此问题另开贴了)

网友N: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乱糟糟的,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机械方面的原因
凭什么说是机械方面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范围太大,确认机械没问题?机械看不懂.拆除电机轴与机械连接,看能转否?
别来不来就拆,先分析一下,实在没着再拆。
   没有你的现场条件,只能用二分法先确认机械或电的问题,定个大方向.
前面几次否认是机械问题,就不应该往机械想了,是不是一找不到原因就先想是人家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定对大的方向.
意思明白,以前也是找不到问题,让对方找问题,待对方明确说是电气或程序问题,在事实面前才不说话了,现在改了,是先“帮助”对方找问题,没问题,就踏实找自己的。毕竟程序不是自己编的,这次半路修改程序,没走完全程就调试了,才出了这个不该忽视的问题。

你这个回复开始于33楼,在前面都已经回复网友,排除了机械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定的大方向错了,还顶了26楼,说明他已经说到问题所在,没及时给分,是希望有回复电机正转时(速度给定0)为什么机械不动,可惜没人解答,只好在公布原因是给出自己的分析。说明在回复前,没有详细看各网友回复。
我那个分析对吗?(就此问题另开贴了)
   我做过维护.那个厂的机修牛哄哄的,机床坏了,操作工是不敢去找机修的,那里的机械维修工水平不敢恭维(只有个老师傅不错),除非明显的机械故障,否则机修工是不去现场的,等电工帮他们找到机械问题,希望电工直接告诉他们换哪个机械部件.机修工和装配工不在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