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启动时间比较长,到桌面,屏幕中央出四个按钮时,在四个按钮上出现一个小方框,就不动了,触摸也不管用。
是不是系统坏了呢?如果是系统坏了,怎么装系统呢?是wince.

网友A:
查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散热是否良好。

楼主:
发几张图大家帮忙看看:
怎么有update过程呢?
还有cleaning过程
到此就不能动了。如果启动前插上鼠标,在出现四个按钮中间的小方框之前可移动光标箭头到别处,但很快出现小方框后就不能动了。

网友B:
屏里的项目文件是不是有问题了?能够联机下载项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和线联机呢?我不会啊,请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板主好像说对了,我启动前插上鼠标,启动到桌面时,在小方块出来死机之前点了control panel 按钮,结果进入了控制面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是我关掉control panel, 再点四个按钮中的Transfer按钮,小方块又出了,死机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点taskbar也不死机,点Transfer和Start两个按钮都死机。高手给看看啊。

网友C:
翻译了一下,中间四个按钮的大概意思可能是:
transfer  转移,离开

start    启动

control  控制面板
panel

taskbar  任务栏
楼主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D:
用鼠标点一下,估价是触摸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ransfer是传送项目文件的意思吧?start是启动运行项目吧?

网友E:
OS更新 不然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把wincc flexible 2008装上了,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