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维修中的积累

楼主(2014-08-25):
涂布线,炉出口拉不辊马达过载.空气开关复位合闸启动又过载!
马达3.7KW,安川G7变频器控制,无编码器.带刹车.
维修判断过程:空载变频器输出测量相间380V平衡.
恢复接线,断开马达接线端测量,三相阻值7欧(增安型)平衡.对地无短路.缆线无短路.恢复上电!
故障依然!
重新判断:变频器接其他马达,运行正常,马达接其他变频器,刹车接线为,一相线,另一取中(220V,马达星接法).断电测试无短路 启动跳闸故障!
确定为电缆线及马达故障!
借摇表,对地阻值无穷大,相间不短路!
见鬼了!

网友A:
看一下马达是否能灵活转动,或者直接把马达拆卸下来空转试试,应该是机械卡死吧。

楼主:
刹车接线为,一相线,另一取中(马达星接法).断电测试无短路

网友B:
问题应当是解决了吧;
觉得常规思路上,1楼的考虑是正确的。

网友C:
会不会是线缆有问题
我遇到过电缆破损后测量无异常
但是变频器一开机就报故障

网友D:
变频器带其它马达(最后大于3.5kw的马达)并让马达负载试试

楼主:
结果另人意外的大跌眼镜!
220V刹车整流器坏!
其整流器为日本安川的,内部除整流环外还有继电器结构,
故无论摇表什么的在断开电路时无法测量到其短路状况的!
当机5小时,最后在前后拆除刹车对比中才发现的!

楼主:
案例二:伺服位置控制问题
叠合线,工作了6年之久的L12片状物加取运动伺服在返回在大体中间行程是无故障停机(无报警)
动作描述:伺服位置有,卸位\卸位减速位\夹取减速位\夹取位,(位置由人机位置地址提供)
故障为:往返大约30多次故障出现一次,并且只在夹取减速位到卸位减速位时出现故障.连线监控确认每次故障时D值异常
假定:卸位D1001:100;卸位减速D1002:1500;夹取减速位D1003:270000;夹取位:271400,每次故障时D值却大于271400!并且每次故障其值不相同,故障停止位置大体在运行行程中间.
故障处理:回圆点重启正常
处理:更换原点近接开关,故障无解除,并且最后一个月故障频率更频繁!检查伺服通讯线,完好,无扭曲打卷现象
观察监控近三周,无思路

网友E:
查看编码器或光栅尺及其线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F:
谢谢楼主来分享啊经验啊

网友G:
案例一,提示了我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设备出现问题时,要检查每一个环节,必须要切断与这个环节的一切耦合。比如说,我想查电机,那抱闸线就一定要拆掉,只看电机的状态。反之想查抱闸,就要单独给抱闸供电。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采用排除法检查问题了。

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设计系统时,要考虑结构的合理性,尽量不要相互有元器件耦合的现象,比如抱闸电源为什么不独立供电呢?而是采用电机的中性点?这都是要反复权衡的问题。既要考虑工作的可行性,还要考虑日后的维护和检查及排故的便利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的确很对!但是现场单独给抱闸上电的观点我们想到了,但是由于控制室离马达距离有一段距离就没有做!我们当时就相信仪表了,忽略了原器件的内部结构,一句话经验和见识有限,思维只在自己的意识内!至于你说的抱闸单独配线,在回流传动的马达控制中,必须是单独的,原因是马达启停频繁,并且位置绝对.
至于设计,后来接触一家设备生产厂了解到,一切都于成本预算为基础的!并且在启动停止频率不频繁的马达控制中,这样的设计还是合理的.不过我后来发现,在整个以张力控制为主的系统中,传动马达加抱闸刹车,我感觉有点画蛇添足了!我后来接触的其他厂家的这类设备就没有这样的做法.

楼主:
案例二结果:
外部启动继电器坏.
伺服位置控制有外部启动条件,PLC连线可以看到,但是连线是启停条件都是动作的.
我当时发现在伺服返回过程中,实际位置D值应该变小,为什么反而增大呢?
如果编码器坏,为什么故障只出现在返程过程中呢?
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方向时位置有控制而无反馈!,只能在伺服外部电路中找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外部启动控制只有一个继电器控制,并且其触电烧胡了都!更换了继电器,在没出现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对于设备的使用和维护以及售后,有关注,有总结,有想法和认识。这是很可贵的。所谓做什么就得研究什么,干一行专一行,就是这样的精神和态度。

致敬。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承蒙夸奖,不甚荣幸!

楼主:
案例三:分享工作中遇到单相220V马达正反转的调整问题:
  现在生产工厂,动力马达多使用三相380V,或者三相220V马达作为传动,很少用单相220V电机,对于单相电机的正反控制怎么做呢?能不能有简单易懂的电路图?

楼主:
分享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
可以和三相比较,很容易记住!

网友H(2014-10-04):
引用 楼主:
分享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
可以和三相比较,很容易记住!
你这种主副线圈是一样的,一般单相电机主副线圈是不一样的那就不是这样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