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夹爪设计

楼主(2014-08-25):
产品是  不锈钢锅  直径是两种 160mm  240mm
产品经过高温处理后流出
希望用夹爪夹住 并且翻转180度放置
现在我就想用两个半月形的夹爪
能不能夹住两个产品??半月形的直径设计多少合适,用气缸加紧放松..

网友A:
夹应该能夹住,毕竟这个锅的形状是很规矩的;气缸的力道要控制好,不然锅就变成饼了。

网友B:
呵呵,在流水线上设计一个磁性翻转装置就得了,不一定是什么爪之类的。
比如制作一个有电磁铁的凹槽齿轮,凹槽刚好可以放进锅,进行旋转翻转。

网友C:
用气动卡爪可以实现,卡头上用旋转气缸翻转180度,用限位控制。

网友D:
cfg168
是不锈钢,磁盆能吸住吗?

网友E:
有几个问题要清楚:
1.温度有多高?
2.是圆方向转动还是底朝天翻还是我们的底翻?
3.效率?
4.是混合出料还是单一型号出料?也就是不是240的也有,160的也有,来料不确定。
5.是输送带自动出料还是人工搬运出来的?
如果你只想了解气爪的半圆大小问题,我觉得顶着夹持,你怎么弄也弄不圆,所以只有做一个V型夹,这样不管你多大多少都可以夹,V型夹是四点受力,不受圆大小的影响。气压只要调到刚好能夹住,而且工件不变形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上版主的建议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谢谢  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