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VACON NXS-75KW变频器带5.5KW电机电流,电压都正常。带37KW,显示电流和测的电流超100A,启动几秒就报过流,75KW电机也试了,CPU控制盒也换过,问题会在哪?

网友A:
问题在于底板。

网友B:
首先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电机是否匹配,在实验的过程中注意先不要加负载,在空载情况下实验,再者就是检查电机是否完好,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变频器的晶闸管IGBT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历史故障记录,37KW 输出42.7V,电流185A,75KW .输出58.7V电流259.9A。电流实测就是大。只剩驱动板和模块了。非常怪的故障。

网友A:
很普通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