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马达重绕后,通电试验后,发现有反转的,拆开后盖发现有些电机加了一个30uF 的电容,有些并了两个30uF 的电容。弱弱的问一句,减少电容容量有什么不同吗?(原装是两个30uF 的电容)

网友A:
启动困难

网友B:
减少电容容量,就减小了启动线圈的电流,如果启动正常就可以,启动没有力,就是容量小了。

网友C:
单相马达减少原装的电容容量,会导致启动无力,转速上不去,转矩下降。

网友D:
多大的电机呀,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E:
   只有一个电容?

网友E:
   减少电容容量有什么不同吗?
   电机出力小.
   30UF电容,功率750W-1100W左右.

网友F:
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

网友G:
运转时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电容容量,就减小了启动线圈的电流,如果启动正常就可以,启动没有力,就是容量小了。
昨天自己加一个电容,运行风量很大,不过电机外壳发热过快?与电容容量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电机呀,这么大的电容!
是350w的36v单相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电容?
自己也试了,可以转,风量没感觉到有减小。不过马达外壳发热很快,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少电容容量有什么不同吗?
   电机出力小.
   30UF电容,功率750W-1100W左右.
怎么才能算,多大的电机配多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H:
启动变没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少电容容量有什么不同吗?
   电机出力小.
   30UF电容,功率750W-1100W左右.
电机容量是350w的36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少电容容量有什么不同吗?
   电机出力小.
   30UF电容,功率750W-1100W左右.
怎么才能算,多大的电机配多大容量的电容?
   这个是220V电源的电容选择区域.

网友I:
根据你说的情况,30微法的电容够用。

网友J:
电容大了转速快电机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你说的情况,30微法的电容够用。
意思是说,一个电容也行。两个电容位置不怎么够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