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4-08-26):
如何用PC机的rs232串口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啊
我现在有一台伺服电机和配套的伺服驱动器,想用PC的串口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进而使电机转动,怎样实现?

网友A:
看你那驱动器的说明手册,看里面有没有讲到通讯控制的说明,如有,按照里面的要求做通讯程序。

网友B:
确认伺服驱动器拥有相对应的硬件接口和支持RS-232通讯控制,并翻阅使用手册了解实现方法。
PC上还要安装软件才能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通讯控制方式,具体方法没说明

网友C:
你伺服的品牌/型号?

网友D:
这个要好好看看说明书,还有支持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众为兴的伺服,我调好了,可以用P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