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4-08-26):
各位大神好: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用接近开关采集的信号可以直接输送给plc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plc输出时有一个延时,然后再控制电磁阀接通,左后在经过延时使电磁阀关闭,请问各位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都需要什么电器呢?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24V的接近开关都可以直接接PLC,注意下是NPN的还是PNP的就可以了。PLC也是可以直接带电磁阀的,但我还是建议PLC输出端加个中继然后驱动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有点不太确定!

网友B:
   这些返回信号完全可以直接输入到 PLC 中的输入信号去

网友A:
接近开关有很多是220V的,接输入时候要注意型号,及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lc输出的时候我用定时器可以实现延时吗?

网友C:
如果用到PLC的话,应该不需要加其他东西了,只要接近开关可以输出信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如果不用plc的话,电磁阀接收信号后不动作,所以采用plc会省去好多事情!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如果你就这些控制的话,继电器用用就够了!

网友D:
接近开关输出信号可以直接给PLC(注意电压和输出类型)。PLC输出到电磁阀建议加中继,不加用个一两年后就要改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

网友E:
开关信号可以直接输入,输出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过度。

网友F:
接近开关电源电压要直流24V以下的,可以直接接入PLC注意是漏型还是源型

网友G: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一般的工业控制中都有应用的,还是多注意细节问题

网友H:
输出可以直接接电磁阀 当然最好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用PLC去做完全可以实现。接近开关给PLC输入,在接到沿信号时就触发,内部做演示输出去控制阀,再延时关断。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就是PLC的功能之一啊。

网友J:
这个简单
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在此就说声谢谢啦!真心谢谢各位!

网友K:
回复 楼主:
单独实现延迟开停的 加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你要用PLC肯定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