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4-08-26):
我用的是FXIN-22MT的PLC,有没有只能写入不能读出的品牌型号,就是不让不让读到我的程序,谢谢

网友A:
FXIN-22MT,没这型号,你点写错了吧,有的是FX1N有14、24、40、60点的
不过FX1N淘汰了,现在用FX3G FX3GA,这新款的可以选择禁止读取功能,程序写到PLC后,不能上载了,只能格式化

网友B:
FX的能加密,不过也可以被破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的能加密,不过也可以被破解
3G的不像1N、2N的,没那么容易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是在淘宝买的“固晶科技”FX1N-22MT,与之能通用的3G等系列有吗

网友D:
购买三菱正规的FX3G系列PLC产品吧,淘宝上的山寨就不要奢望了。
想用仿制的产品保护自己的程序,如果保护不了,可以直接找卖给你的商家理论。

网友E:
深圳有些仿三菱的比较厉害。加密技术提高了

网友F:
用富士的。 没有上传功能,或者用S7_200的 调试完后四级加密,有程序也监视不了!

网友G: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