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前几天的维修

楼主(2014-08-26):
前几天,维修公司10P空调,故障现象遥控开机后跳漏电开关。
排除法检查,内风机,外风机,压缩机。确认内风机故障。维修方案是从一台备用机上拆内风机更换故障风机。
拆之前确认备用机内风机工作正常,动手拆机,更换到故障的空调上,那时刚固定,风叶也就固定了一端,让同事接线试车,发现风机转速不正常,转速很慢。由于风机风叶只安装了一端的风叶,故认为可能是风机负载不平衡引起。完全安装完成,试车结果还是发现内风机转速还是不正常,内风机为单相多速电机,故检查启动电容,结果发现同事在接线时没注意把电容线接在了4脚电容的一端造成启动困难,改接线后内风机转速正常。
同志们以后注意啊。

网友A:
呵呵,不错的维修分享,赞。
拆线与接线不是由同一个维修人员完成的吧,这是维修忌讳呀。

网友B:
做维修工作一定是细心的,在工作当中容不得半点马虎

网友C:
一定要心细!

网友D:
不熟悉时,可拆线时作记号、作记录。

网友E:
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F:
习惯线多先拍照后接线,接好再对图片。

楼主:
线是同事自己拆的,公司还有其他几台空调,后来检查发现有用2脚电容的,也有用4脚电容的,同事大意了。还有就是那个电容安装位置设计的不合理在最底下,要看清要么就趴下,要么就是拆掉电容底座。

网友G:
有些问题,往往是最初级的错误所致,但往往却没忽视了。原因就是他一般被人认为是应知应会的问题,而不被怀疑。所以,楼主的问题很据普遍性,当出现一个问题时,我们一定要首先对应知应会的环节做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还是忘接了?等这些低级问题是否被确认,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尽管这样比较啰嗦,但这是步步为营的稳妥操作。

网友H:
    上周接客户咨询:单相电机电容坏了,买了新电容回来,不知道怎么接,拆,装电容的不是一个人,也没有留记号.本公司机器的电机有3个不同厂家,烦恼啊,最后让对方拍了照片,再给他们电话指导.

网友I:
做维修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J: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能少犯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K:
多人合作要分配好!
不然会有问题的!

网友L:
拆线必须断电,做记号,尽可能挂牌已停电,尽可能同一人完成

网友M:
做我们这行工作必须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