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的变化对电机实际运行速度的影响

  从上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速度积分时间常数从Kvi=5增大到Kvi=200时,电机实际运行速度无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的变化对电机实际运行速度没有太大的影响。

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的变化对位置指令偏差的影响

  如图所示,速度积分时间常数Kvi=5时,位置指令偏差越快速的接近于零(红色曲线)。当速度积分时间常数Kvi=200时,位置指令偏差相对应越大(蓝色曲线)。对于Kvi=10时,Kvi=50时,位置指令偏差相对较大(绿色曲线和粉红色曲线)。

-------------------------------
作者:丁先群

网友A: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什么么呢?我认为,对于一个速度闭环控制系统,只研究积分时间,说明不了问题的。因为调节的时间常数是P和I的乘积,他才是调节时间,只放大积分时间,P值不动,那是针对PI调节时间的放大和缩小。这只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调节时间不变(PI乘积不变),改变的是P和I的值(提高I,就要降低P,反之亦然),来看看积分时间的变化对速度调节的影响,会更明显的。

网友B:
用速度对时间的积分做位置指令,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方法。而速度本身来计算,只是平均速度的时间常数的变化,这里没有变加速度,也就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