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只机子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4-08-26):
(无正文)

网友A:
都是3相输出的变频器,一个200V电压等级,18A(4kW);一个380V等级,45A(22kW)。

网友B:
型号上看得出T20075P-----200V等级7.5KW 泵类负载,T400220P 400V等级22KW 泵类负载

网友C:
我赞成楼上大哥的说法!

网友D:
看电流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E:
楼下的高手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F:
第一张图,看型号应该是7.5KW,但看电流就不对了,220V的怎么才18A电流。

网友G:
呵呵;国产标的很不规范;
如果通用型负载,220V 18A也就4KW,当风机也就5.5KW;
标7.5KW属于虚标;

楼主:
真奇怪,我用220V转380V变压器接第一只变频器竟然能启动。
明明写的是INPUT AC220V

网友B:
按计算是没有7.5KW的,你通380又能运行(正常来说要炸电源炸电容的),如果将铭牌的220改成380一切都合理了,所以是铭牌印错了,国产机啥奇葩都有的。

网友B:
你拆开看电容,模块能确定其电压等级的。

楼主:
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网友H:
国产机器什么奇葩的事都有

ALPHA6000-3055J 150A模块 铝排
ALPHA6000-3075P 200A模块 铜排

阿尔法6000系列55J的,参数是55KW G型  模块150A。用户当55KW用带不动负载,查看模块后才知道是45KW P型机,让用户当37KW用吧!

现在国产大厂机器也开始忽悠人

网友I:
    T20075P-----200V等级
     感觉是7.5马力,也就是大约5.5KW.

网友J: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