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我有一台便捷式数控切割机运动的时候,切割有时会打颤,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何打颤?
是马达进行X轴和Y轴运动的时候机械动作抖动?
检查一下机械以及齿轮是否灵活。

楼主:
是马达进行X轴和Y轴运动的时候机械动作抖动,有时不抖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检查下丝杠啊 什么的。看看是一个方向抖动还是两个方向都抖动。

网友C:
是小蜜蜂吗?那个结构本来就不好。

网友D:
要么就是加减速处理的不好

网友E(2014-09-26):
更换过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