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一台施耐德ATV31HD电源损坏,电阻R63,R68烧糊,不知其阻值,谁知道?谢谢

网友A:
帮顶,留给能帮助楼主的人

网友B:
功率多大?0.75KW坏板 R63=36K  R68炸了,取样电阻1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大?0.75KW坏板 R63=36K  R68炸了,取样电阻1欧姆左右。
谢谢,机器是15KW的,更换坏件试机,发现开关管升温极快,发烫,各级输出电压正常。检查为振荡定时电容开路,振荡定时电阻为15K(正常),试用1000-3000皮法电容,有振荡低频声,开关管不发烫,但是不知道C26(振荡定时电容)的具体容量,谁知道?谢谢,取样电阻我用0.82欧姆代用

网友C:
R63阻值23.2K  R68阻值1Ω,R63是电压反馈电阻,接+15V与电源芯片第2脚没有隔离。R68是电流取样电阻,接开关管S极与地之间。如果R63和R68烧了,开关管和电源芯片应该都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R63上面标的代码是36C,实际阻值是23.2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管和芯片是烧了,现在关键是C26振荡定时电容不知道是多少容量的,试接1000-3000pF,开关电源可以听见叫声,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D:
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C:
C26实测2350PF,你反馈电阻R63阻值选错了,输出电压怎么会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R63我采用50K可调电阻进行试验的,测试值在25K左右,电源起振,振荡电容开路,测试后没有装上(当时以为是旁路电容)开机电源也能振荡,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发现开关管快速发烫,仔细查看分析电路,原来是振荡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FA13842N,此芯片据说不能用UC3842代换

楼主:
机器放了一个星期继续维修,定时电容装了个2200pf的,发现机器不定时报Crf故障,不报时机器能启动,开关管不发烫,输出电压好像有点低,16.7V左右(驱动供电),不装定时电容,发现每次都可以启动,不报故障,但是开关管严重发烫,输出电压为18.5V,不知道此机如何确定定时电容容量,报Crf机理是什么?定时电阻15K,电压反馈稳压电路正常,不知何故,请高手分析下此机故障原因,如何修复,休息

网友E:
电容越小振荡频率越,自己试试吧,一般振荡频率在35-40K差不多

网友F:
同意楼上,示波器看着调,一般是电容固定调电阻要方便,有电阻箱更理想,无需问人。其值也无需对原机,相近即可,频率高低点根本是无所谓的。输出电压正常也不等于电源没问题,开关管超温说明电源肯定有问题。

楼主:
根据频率计算,决定还是采用2200PF定时电容,频率在50KHZ左右,开关管长时间工作不发烫,重要工作还是要排除CRF故障,查阅使用手册,CRF说明是电容器负载电路,负载继电器控制故障或冲电电阻损坏,检查充电电阻良好,仔细查看线路,发现继电器工作是由Q180控制,Q180由前面一个NPN三极管控制,简单分析如下:CPU输出一个高电平到NPN三极管,此三极管导通,Q180基极为低电平,Q810导通,由D12整流,C23滤波产生的约16V电压经Q180发射极,集电极到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与开关电源D17,C34产生的约-12V进行叠加,由此形成24V继电器工作电压回路,,经检查CPU没有发出高电平信号,所以继电器不吸合,报CRF故障,那为什么CPU没有发出高电平信号呢?静思片刻,还是决定从CPU的工作三要素查起,供电电压,晶振,复位,记得以前在修理电视机CPU故障时,如果供电电压不良,轻者会引起无规律自动关机,遥控不良等怪故障,重者直接死机,仔细观察此故障,发现有个规律,在不插面板的时候,继电器吸合,试机多次都是此规律,看来CPU+5V绝对有问题,测量有4.98V电压,插上面板测量为4.95V,此5V电压有D13,C24滤波进入IC21(MJU72230D-50),此IC是和常用的三端稳压器7805一样的,更换IC21,故障涛声依旧,更换输出滤波电容C31(100UF),故障彻底排除。复测此电容只有60UF左右。此机由于模块砸了,电路板上多处铜箔断裂,能得以修复,还要感谢5楼的朋友大力支持,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祝中秋愉快。

楼主:
回复 楼主:
经过代换,UC3842确实不能代换FA1384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