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

楼主(2014-08-26):
10平方的三相铜电缆可载电流约50A,能带约25KW的负荷。空开我选60-100A,像这样大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应该会有问题吧?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有接线图最好。

楼主:
我的负载是20个KW出头。

网友A:
首先要看整个供电系统的功率有多大,供电线路有多远,其次还要看你负载是哪种类型。

网友B:
只要供电变压器足够大,怕个啥,启动呗

网友C:
供电容量足够大的话,可以直接起动,或星三角起动;
还有2楼所说的负载类型,是否可轻载起动。

网友D:
不行,不要这样直接启动。还是软起或变频启动好。

网友E:
呵呵;变压器大了也要其它负载没有工作时起动,不可能为了这台把变压器选大的;
只是起动买个软启动器吧,不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米远,单独为起重电机供电。起重电机额定功率是20个KW左右。

网友F:
我公司30个KW都是直接启动的,没见用变频器,软启,

网友G:
星角启动最经济。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牛啊  星三角也不用啊

网友F:
真没用,就直接启动,30KW刚进公司也看不懂啊,现在青青菜菜了,反正公司的变压器够用。就是觉得那样的话对电机的冲击大了点,不过机器是轻载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至少也搞个星三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