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看驱动波形,奇怪的波形,求解

楼主(2014-08-26):
6路316J的电压正常但是波形都这样,且只有频率设为31.5赫兹示波器才能捕捉到,3秒就出现一次这样的波形,求解释!

网友A:
波形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B:
是啊我 还没用过示波器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C:
测波形频率设在1~2HZ

网友D:
干嘛用捕捉,自动模式看吧。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示波器,想买一个,不知哪种的好。

网友F:
波形完全没问题。建议耦合打到直流,那样方便观察驱动波形的幅度值。3秒才看到一个波形?你的触发方式是如何设置的?是否是连续触发?

网友G:
5楼的同行要买示波器,我建议你买手持式的双踪100MHz 示波器,不用考虑电源隔离及接地的问题,最好是两个独立的通道。例如:福禄克、安捷伦还有国产的品牌。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是啊 想去搞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