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现在己经这么晚了,我才停下来。
本来在调试PLC的程序,机器也在不停的运行。PLC程序在感觉差不多了的时候,突然机器无法启动,电机没力,负载不起来,用手转动负载正常,没有卡住的现象。切换到手动点动也不行,不管变换多少频率转速都不行。监控PLC的模拟输出,数据正常。看变频器的显示面板(MM430),按下点动按钮,显示频率不管我输入多少速度都是9.50Hz,用万用表测量PLC的输出模块,输出电压正常,电压能随我的转速变化,说明PLC的模拟输出模块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变频器出了问题,于是我把变频器初始化,初始化以后,还是不能启动无力,和开始的故障一样。不过频率升了一点点,到了10.5Hz左右。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再次去用手转动负载,负载还是很正常,没有卡住现象。于是我又去试着点动,这时又运行起来,然后再开机,运行正常。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变频器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监测电机的启动扭力,正常启动扭力为35N.m。但在故障时,检测到的电机扭力只有17N.m,明显是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A:
变频器上显示的r752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少,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遇到过ABB的类似情况,当现场卡死的时候的不管给定多少显示就在HZ。楼主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楼主:
还有就是偶尔不反转。当一发生不能反转的状态时,要持续一会,然后又好了。
我只测量了给定的电压信号,电压随转速2.5~6.7V,电压信号正常。

网友C:
是不是用了矢量控制,(变频要自学习几次)电机参数有问题呢?

网友D:
不反转,我感觉问题在启停信号上,能不能加继电器之类的先把启停信号加以监控且于控制电路分开.
矢量控制频率达不到,先要判断你选择的是什么控制,电流还是电压,在确定启动是模拟量输出是多少?还有设定的参数是不是这类控制.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根据上面二位的建议,我去看了一下控制方式,变频器默认为:带抛物线特性的V/F控制。我现在改成了:线性特性的V/F控制。现在启动状态要好得多。我在不停的开机停机,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希望会是这个问题吧。但我想不管怎么,也不会把频率突然死在这里,如果真是设置有问题,就应该一开始就无法启动,现在的机器我己经是运行了几千次了的。
MM430变频器是专门针对泵类风机设计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按照这类机器来默认参数。象这些参数,在普通变频器里面是不用调整的。

网友E:
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在启动以后,如果感觉不正常,可以看看此时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大概是r0052到r0055这几个参数,然后根据这些控制字的置位状态,对照说明书的说明,就知道可能的原因了。

西门子的变频器特点是,模拟量的给定下,运行状态要有正确的逻辑。这些逻辑,是由控制字的置位来实现的。位(0或1)置的不对,就不会转,由状态字显示,告诉你现在的状态,不能启动。

网友F:
唉 西门子变频器不知道怎么的总有一些软故障 搞死人 让你总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