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互感器放在变频器输入端,电机功率是135kw,运行频率到20Hz,电力表指针只是在0处小范围晃动,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接线也没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很急,谢谢!

网友A:
你选用的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呀?要讲清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是300/5的

网友B:
20Hz的时候是空载还是负载运行?

网友C:
电流表选用5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运行,带的135kw的电机,变频器上有电流60A左右,就是电流表上的指针一直在0处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表就是选的300/5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是300/5的
变比有点大吧!换个150/5试一下!或是改变一下你现在的互感器的一次匝数,试一下吧!

楼主:
补充一下,频率到了30Hz左右的时候,电流表才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流表选择5A,量程显示300A的就对了,因为你互感器出来最大就是5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一个200/5的也是一样啊。。

网友C:
说说你的电流表型号。
【方案】
BIS-6665I-D10:发力智能制造的全新模块化工业整机

网友D:
可以先用钳表测一下输入电流是多少,因为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变频器上监视的电流不一样的。如果不同,就得怀疑是不是电流表的问题了。
【方案】
台达浇铸控制解决方案 助力发泡橡胶制程大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正泰的6L2差不多,不过是我们这里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功能都一样。应该不是电流表的问题,因为换过电流表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E:
钳表测量电流表处的电流(初级),比较2个表的读数.
【方案】
入侵检测的硬件基石——RPC-1100E

网友F:
是啊,用钳表测一下。看看20Hz和30Hz时电流各是多少
【方案】
采用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对污水处理厂进行现代化改造

网友G:
20HZ电流很小啊,用电流表量一下电流,或者把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换成100比5的。
【方案】
BCNet-FX(Q)在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PLC以太网通讯中的应用

网友H:
看不懂了,直接看变频器吧,线接反了就不会动了
【方案】
使用自主移动检查机器人对技术设施进行气体泄漏远程探测与定位

网友I:
是什么电流表,数显的吗?变频器上有电流显示的,查一下变频器20HZ时实时电流对比一下电流表就知道了,有时数显表有干扰。指针式可以开工频50HZ试一下电流是多少
学无止境!

【方案】
菱机妙用 | 人机界面 GOT2000安全等级认证及操作员认证

网友J: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估算变频输入电流约24A,占电流表总量程的8%,而电流表在20%以下是非线性的,故电流表显示不出电流,在加上变频器的高频干扰就更难说了,建议在变频器直接仪表显示电流。
【方案】
中达数控系统在轴承行业中应用

网友K:
电流表选型选大了。

网友L:
正常,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流显示本来就差很多。

网友M:
经过变频后,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输入侧你用300/5的变比大了,你可以用钳表钳50HZ全频是多少安再进行选择。

网友M:
你说的60A是变频后的电流

网友N:
提升频率后看看变化是否成比例?

网友O:
楼主你用的互感器什么牌子的?市场上有些互感器质量很次,我层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换正泰的互感器,就能正常显示了。对于变频器负载,我建议你选用数字电流表,能够准确显示电流值,有助于分析解决问题,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P:
电流表的量程是不是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