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晚上一台三菱FR700出现输出没力的现像,变频功率是7.5KW的,一托二(2.2KW+1.5KW),其中1.5KW的时转时不转,变频不定时报E.LF(输出缺相),首先以为是线路问题,查线路,也确实线路有问题,接线排上三路有二路螺丝都没紧(完全没有拧过),真不知道是哪个高手做的(设备是买的别人的,估计是八手货了)。真是苦了这变频器了,快速的把螺丝拧紧,以为故障排除了,田运行10多分钟后,又是一样报E.LF,没办法,只有拆下来送修。送修也要到早上,所以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我就把它给拆开了,对照咸老师的书,测量它的整流和逆变模块,先上图

楼主:
这是我测得各路数据,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就发现逆变模块中的V相导通了,是不是就以确定里面的二极管击穿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1端和P端中之间没有限流电阻吗?我把连接片拿掉后测这两端之间无阻值,请师

网友A:
是的,模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师对我这种新人的回答,还想请教的问题是:三菱的P/P1端没有限流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对我这种新人的回答,还想请教的问题是:三菱的P/P1端没有限流电阻吗?
P和P1之间应该是接直流电抗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