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PLC编程中,最烦恼的就是暂停编写,因为暂停分很多种,有复位暂停,有暂停后还要继续运动。 想知道暂停后按运行,接着之前运动的暂停应该如何编写。。不会每一步都加个辅助继电器吧

网友A:
CASE结构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步进程序。

运行按钮-------步号+1

步号=XXX   执行XXXX

如果用ST语言表达就是:
CASE STEP OF
   1 :   执行动作
     IF 暂停按钮  THEN
        执行暂停动作;
     ELSE STEP:=STEP + 1;
   2 :执行动作
     IF 暂停按钮  THEN
        执行暂停动作;
     ELSE STEP:=STEP + 1;
   3:执行动作
     IF 暂停按钮  THEN
        执行暂停动作;
     ELSE STEP:=STEP + 1;
   ……
用梯形图表达么就是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时序控制中每部停止的意思吗?
恕我愚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时序控制中每部停止的意思吗?
恕我愚笨

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PLC编程机制还是顺序编程方式而不是事件触发机制。

话说回来,的确是蛮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入那么多输入传感器,事件触发的也不在少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入那么多输入传感器,事件触发的也不在少数吧。

目前只有少数的PLC品牌支持事件触发,例如SoftPLC,用Java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