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现象:
开机面板显示正常,按钮无反应,轻触开关全坏。
直接短路开关启动,显示正常启动,频率也能调节,但U,V,W无输出。
驱动使用6只A316J,测电压,其中一只A316与其它的电压不一致,而且有发热,拆掉,没接上。其它A316输入侧4脚为0V,3脚5V,1脚0V,5,6脚5V,输出侧16脚为0V,12,13为16V,9,10为-7.8V,11输出脚-7.8V,启动后频率上升了,但输出脚11也一直为负压.2-3脚也无压降。
查电路,6路脉冲经MCU MB90F462A的50-55脚输出到HC244,HC244再直接输出到6只A316的2脚,手上没有示波器,怎样测量MCU和HC244的电压来检查6路脉冲信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用数字表测启动时A316的2,3脚间电压

网友B:
屏蔽管压降才可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无效,而是也没有显示OC,虽然启动了,但是脉冲信号还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脚无变化。

楼主:
新进展:

怀疑HC244损坏,拆除,手上没有元件,没接上,测HC244的1,19脚一直为高电平,而HC244的1,19是由HC00的8脚输出,更换HC00,启动后,HC244的1,19引脚位置变为低电平。(查资料HC244的1,19脚低电平才有效,才有输出)
明天HC244购回来装上再发结果,希望成功。

网友B:
我修过一台易能变频器,某路316驱动光藕直接被炸裂了,光藕前级的ACT244还是是好的

楼主:
HC244装上了,短路每一路的压降检测电路,启动后六路脉冲输出电压有变化了,刚高兴了一会,测完每路输出到IGBT的B,E电压,其中一路明显低了,A316输出后再经d44vh10g,d45vh10g对管放大,其中一只d44vh10g,B,E开路了,更换好后一切正常。

网友C:
只要明白电路原理和各芯片的应用,一只指针万用表就够了。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