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汇川md320显示正常,但不能启动,端子和面板启动都不能启动运行。但可以点动。已确定是控制板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回复出厂值试一下,或重写CPU板程序。

网友B:
点动模式吗

网友C:
还是仔细查看一下参数及设置吧。

楼主:
参数恢复岀厂值多次,没有用,机器是10年买的,刚开始报电压低故障,拿到维修室后发现不能启动,把端子一个设正转一个设反转,给正转或反转信号,正反转相应指示灯亮,但运行灯不亮,没有运行,把存储器换后没郊果,

网友D:
看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可能输入点坏了

楼主:
输入点没有坏,把输入设为正转或反转就不行,设成其他功能都可以。排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F(2014-09-29):
菜鸟回答 我不懂 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G: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看一下

网友H(2015-09-02):
引用 楼主:
汇川md320显示正常,但不能启动,端子和面板启动都不能启动运行。但可以点动。已确定是控制板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您好!您的这个变频器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有一台,也是端子和面板都不能启动,也不能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