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想下载一下硬件组态,刚开始时没有更新HW文件,但是后面更新了也还是不行,找不到新装组态,然后下载组态就显示这个:(2000)向编程设备(PG)上载该组态时出错,是否要继续?     我点过继续出来的与之前的没区别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是不是得重新手动加在传上去?? 请求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
还有就是没搞清楚这个怎么是上载出错?我点的是下载啊~~~~还是我理解错误?这里的下载是把组态传到电脑上没错吧? 我点上传有提示选择文件,这个是把电脑上的备份传给PLC这样理解没错吧???就是和程序上载下载反的对吗???

网友A:
      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B:
从组态传到电脑应该是上载吧,下载才是从电脑到组态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上下相对于人机,上是编辑组态的机器,下是运行组态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MATIC Manager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点下载显示机槽什么的,上传就要选择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里面上传要选择文件,是复盖?我点下载显示CPU信息,所以我问是不是和程序下载时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