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在一个问题讨论中,引出这个话题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所加负载,在变频器正转(反转)信号已经接通情况下,速度给定为0时,负载会不会动作。
示意图
1.速度给定为0时,电机反转有效,负载会下滑
2.速度给定为0时,电机正转有效,负载不下滑,是不是说明电机有正转“o”动能抵抗负载的重力?

网友A:
我对此很感兴趣,期待大拿解答。

网友B:
这个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的根据重物重量及现场自锁能力。我想这样就能更好的解释楼主的的那个只能反转不能正转的原因了。

网友C:
第一种情况给定为速度零反转有效,在用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装置的时候应该不会下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的根据重物重量及现场自锁能力。我想这样就能更好的解释楼主的的那个只能反转不能正转的原因了。
没有自锁机构,比如抱闸等
待再去调试,再重点做一下这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情况给定为速度零反转有效,在用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装置的时候应该不会下滑的。
这是当时遗忘了给定速度才导出这个问题。

网友D:
如果这个电机的控制有制动功能的话(系统是四象限的),0速度给定,是不会动的。因为转速是受控的,在驱动状态下,不论是方向如何确定,速度给定为0,实际速度就必须为0,不应被负载拖拽。除非负载转矩大于电机的堵转转矩。如果这个电机,没有制动功能(发电功能),那楼主自己的两个结论就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电机的控制有制动功能的话(系统是四象限的),0速度给定,是不会动的。因为转速是受控的,在驱动状态下,不论是方向如何确定,速度给定为0,实际速度就必须为0,不应被负载拖拽。除非负载转矩大于电机的堵转转矩。如果这个电机,没有制动功能(发电功能),那楼主自己的两个结论就成立。
这个电机有抱闸,抱闸是与电机运转启动信号同步的,所以抱闸因素应该可以不考虑。
是不是负载大到一定程度,正转时负载也会移动?

网友B:
如要这么说的话,那如果负载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正转启动没有给定会不会还是反转?有减速机么,速比太小?

网友E:
如果是个自由的转轴 它是由于地球引用 物体自身重力会往下的。这个会不会动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轴部份的结构 就像电梯 即使变频器停了 它也不会往下掉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那就是了。你说得对。

网友F:
变频器所谓的速度为零,也就是输出的频率为零,且包闸松开,电机带的机械负载肯定不动。

网友G:
呵呵,图中忘记画杠杆的支点了吧。
当马达没有任何刹车机构的时候,重物重到一定程度能反向驱动马达运动的。
不过如果有刹车机构,又没松开的话,马达应该不会动的呀。
刹车机构是不是不太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图中忘记画杠杆的支点了吧。
当马达没有任何刹车机构的时候,重物重到一定程度能反向驱动马达运动的。
不过如果有刹车机构,又没松开的话,马达应该不会动的呀。
刹车机构是不是不太灵了。
那是个示意图
没问马达转不转,是重物移动的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原来研究的是重物移动与否呀。
重物的移动与否,个人觉得是与当前的机械凸轮停靠位置是息息相关的。
当机械凸轮停靠的位置是上或者下的时候,重物对凸轮有推力,当然会动。
当机械凸轮停靠的位置是左或者右的时候,重物的推力与机械凸轮成死角,推力起不到作用。

网友H:
有减速箱?有单向自锁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电机的控制有制动功能的话(系统是四象限的),0速度给定,是不会动的。因为转速是受控的,在驱动状态下,不论是方向如何确定,速度给定为0,实际速度就必须为0,不应被负载拖拽。除非负载转矩大于电机的堵转转矩。如果这个电机,没有制动功能(发电功能),那楼主自己的两个结论就成立。
这个电机有抱闸,抱闸是与电机运转启动信号同步的,所以抱闸因素应该可以不考虑。
是不是负载大到一定程度,正转时负载也会移动?
我们用的变频器运作信号输出是和输出频率有关的 可设置的!楼主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减速箱?有单向自锁吗?
有减速器,没有自锁,有抱闸,抱闸是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台达

网友J:
制动方式和运动状态决定了楼主的假设,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动方式和运动状态决定了楼主的假设,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仔细研究一下。
静止状态,给变频器正转/反转信号,同时松开抱闸,但频率信号没有给。

网友K:
      位能负载.

网友L:
变频器有零速抱闸功能,你可以找个空电机用手试下,0 HZ时电机是不是有卡住的感觉,正反转都看看。有的变频器有参数可调,有是的固定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L:
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叫零速转矩功能。其实,如果变频器有直流制动功能,即便是没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采用直流制动,电机也是可以在0速时,保持转矩让电机转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