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

楼主(2014-08-27):
哪位师傅知道丝印是NOS,封装形式是SOT-23-5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我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都没查到,希望有好心人帮忙查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贴片三极管,在百度文库我也没查到型号。

网友B:
什么板子上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700变频器的CPU板上的

网友C:
AB400  主板倒是修过的。

我目前还没有遇见贴片标记的难题。可能我机器修得少。努力中,。。。。。。。

网友D:
这个要结合电路,实际测量,标识综合判断

网友E:
能把板子上图看一下吗?或是元件的标号发上来,我们公司有几台AB1336的机器,不知道上面有没有你说的这一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