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门指点指点关于S7-200的疑问

楼主(2014-08-27):
如图所示的那些数值,如28,4,等是几进制数?我怎么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的那些数值,如28,4,等是几进制数?我怎么判断
对照手册,看看例子有啥不同。

网友B:
200默认的貌似就是十进制的。刚刚给你试了下,二进制和16进制有前缀,八进制我没弄出来。

网友C:
就是十进制数。

网友D:
如图所示的那些数值,如28,4,等是几进制数?我怎么判断
是10进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