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一个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的,我怎么接在没碰到的时候有0V输出 ?  就是相当接一个常闭点了,,谢谢

网友A:
到欧姆龙公司网站上下载使用说明看看。

网友B:
看不懂,上图吧

网友C:
若是选型没选好,那就用个中继转化吧。

网友D:
一般光电开关上面都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E:
你好,欧姆龙24V光电\接近开关有个共性,就是Vcc(一般棕色)接24V+,GND(0V)(一般蓝色),OUTPUT(一般黑线)接信号线,其他可以忽略.你可以试验,有遮挡是无输出时,你的选型就为常闭型开关,如果要用可以将编程控制器程式里的对应常开 点改为常闭点即可,如果你试验遮挡时还是有输出,那可能开关有问题.

网友F:
     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接法与欧姆龙的U型光电EE-SX674相同.

网友G:
应该有一根粉色的线将它和+24v接在一起就可以切换A、B接点。

楼主:
谢谢我已经知道了,,,将L和+极短接就好了

网友H:
懂原理就很容易接线了,输出一般分为两类,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其中晶体管输出分为NPN输出和PNP输出,这两种输出一般都为3线制。NPN输出为低电平输出,即+接电源正极,—接电源负极,中间接负载—电源正极。PNP输出为高电平输出,+接电源正极,—接电源负极,中间接负载—电源负极。

网友I:
看下说明书应该很好搞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接法与欧姆龙的U型光电EE-SX674相同.
没有见过“EE-XS674”,能提供证据吗?
被质疑是山寨品。

网友K:
有说明书吗?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接法与欧姆龙的U型光电EE-SX674相同.
没有见过“EE-XS674”,能提供证据吗?
被质疑是山寨品。
   楼主编制这么个型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接法与欧姆龙的U型光电EE-SX674相同.
没有见过“EE-XS674”,能提供证据吗?
被质疑是山寨品。
   楼主编制这么个型号.
哈哈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U型光电EE-XS674接法与欧姆龙的U型光电EE-SX674相同.
没有见过“EE-XS674”,能提供证据吗?
被质疑是山寨品。
   楼主编制这么个型号.
哈哈 哈哈
   楼主问问题都会出错,实在是小马虎.有时候我会去核对一下.

网友L:
如果你买的是正品应该有说明书,上面接线方式写得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