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这几天检修设备,来了一个厂外的工程队,带的一个小卷扬机出故障了,控制开关损坏,一个电工去维修更换开关以后不正常,半天竟然没有修好。过去一看,是个单相电动机,按钮双常开触点控制,接线确实有点奇怪,(原接线方式已经被搞乱,只有按钮短接线还在)分析原理后,根据实物画出原理图如下,如图接线后,电动机运转正常。

   可是使用 几个小时以后,开关再次损坏,而且损坏触点和之前损坏的那个开关一模一样,就是接电容的那个触点损坏,这边买不到同规格的开关,只好把电容取出(在手柄内部),直接接到电动机上,用一个普通组合双按钮接线控制,一切正常。使用到今天已经是5天了。

  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前采用那种接线,明显的电容通断会有较大电流,易损开关啊?而且使用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据说这个电动机之前就换过很多个这样的开关了。

网友A:
一个单项电容运转电动机的电路图怎么看着别扭呢。正反转控制能实现,电路有点复杂了。用不着这么复杂,可以简化。

网友B:
呵呵,基础电路呀,不会仔细研究一下吗?
按SB1工作行程开关可以断开马达,按SB2工作行程开关不能断开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程开关只能是上限开关,如果把两边正反转同时关断,想下的时候也就会不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际上就是个单相马达正反转加限位的电路图。
实现的方法千万种,但是分简单与复杂,反正能用就得了。
就跟编程思路是一样的,有的人用PLC编星三角启动,编得非常复杂,跟传统的继电器线路一样的用法。但是有的人直接两个MOv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C:
电容接到开始那位置时通电时电容有充电电流。电流大就容易烧触点。

网友D:
各位可能没有考虑现场环境和使用者!
现场环境:工程队施工可以是雨天和到处都是水泥飞尘的情况,施工的大多都是学问不高的农民工叔叔,他们需要的是安全!如果以照我们的思路,只要将N,L线调换,可能开关的电弧损伤会更小,但为什么原设计那样设计呢?原因是在卷扬机不使用的情况下,马达和其控制线路就没通电!
所以,楼主可能画蛇添足了!那都不是能用不能用的问题了!没干过施工队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网友E:
6楼说的有道理,安全第一!

网友F:
    开关的容量是多少?按钮的容量是多少?
    工况属于频繁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上电路,是根据手柄开关内部电容的接线和按钮短接线得出的线路,新买的手柄开关内部短接线路是接好的,只需要和电动机四根出线相接即可。
我改过的线路如下,我个人感觉这样接更安全。
至于回复所说的L  N对调,我实在看不出有何安全可言,电机采用三极插头和插座相连。只要插头插上,无论LN如何对调,手柄总会有线带电。

网友D:
呵呵,我好像没说控制手柄不带电吧!照你这样,平板震动器的手柄上也装电容,你也能装在马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