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恭迎各位大侠指点

最近维修一台200KW机子,经检查,U相IGBT及触发极保护板损坏,V相只损坏触发极保护板,W相正常。
没看驱动波形,更换以上损坏器件并且更换UV相驱动板,重新装机上电显示正常,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
20秒过后W相IGBT严重炸裂。

网友A:
无防指名道姓,好质量。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截止电压?或者栅极电阻有问题

网友C:
修大功率变频器要慎之又慎,如此轻易总装上电,小本生意伤不起呀。

网友D:
什么品牌的呀,说说看,又不能伤害你,怕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没有截止电压应该上电就炸吧,还能挺到20秒再炸我就感觉很奇怪。栅极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E:
是W相本身就早有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在于为什么炸了,赔本就当积累经验了。信心满满的准备启动呢,一声巨响把我推向了谷底,心摔的细碎细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是第一次炸机时,波及到W相的驱动板,驱动板没有明显外伤。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  当然 IGBT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啊  耐压有问题

网友F:
上电视要查仔细啊

网友G:
W相原来没坏的,排除IGBT本身的问题了,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一相炸了就是两个400A的IGBT啊,你有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所以想让大家指点一下啊

楼主:
上电不运行20秒过后炸模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指点指点吧

机器还要继续修,不想再炸了,伤不起啊

网友H:
没有测量就上电,无论什么牌子都不重要了,炸机是正常的,不炸那是运气好,楼主只能说是花钱买教训了,无论机器大小,没有测试好,切记勿上电,尤其是500多V的直流电

网友I:
应该是哪里还有问题,你换上去新的板子又烧了,才导致炸机的,不关变频器本身的设计问题

网友J:
大家伙还是要把该测量的数据测完才上电,不然后果你懂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交流,问题已解决。

驱动转接板接口处有短路现象,直流P+直接进到IGBT栅极,此短路比较隐蔽不细查根本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