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真心请教各位兄台帮忙,比如:我想用一号机PLC的X1来控制二号机的Y0,Y1,该怎样编程序和参数的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用MODUBS通讯,具体的设置编程看编程手册,编程手册在信捷的官网可以下载 http://www.xinje.com/Ch/DownList.asp?SortID=23&SortPath=0,7,23,

X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指令篇】

第7章 通讯功能 有详细介绍

再不明白可以找信捷的技术支持:4008-850-136

网友B:
modbus通讯
应该不难

网友C(2017-06-19):
我也一直在试两个信捷PLC直接通信控制,但总不成功,问了好几个老师也没解决,都说简单,但都没通信起来

网友C:
一个屏控制两个PLC和两个屏控制一个PLC用485 表情MODBUS通信都成功了,就是两个PLC之间怎么也通信不上!信捷PLC a b段子是不是压根就不能之间通信啊!

网友D(2018-11-24):
能成功的!我前两天还用两信捷的通讯!

网友E(2022-04-14):
我也遇到过信捷PLC冒烟,下面输出24V一接负载就冒烟,哈哈,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只好不接负载,从开关电源那里接线。

网友F(2022-07-18):
用最简单和常见的通讯modbu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