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请问各位师傅,三菱运动控制器,和定位模块的主要区别,和应用领域。谢谢各位

网友A:
等前辈作答~

网友B:
运动控制器是CPU,里面要写程序的,控制的功能多,比如动作多,控制的轴也多
模块里面是有参数,控制的程序写在另外的CPU中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好。
一个是主控制,一个是从控制。
运动控制器购买回来单独就能使用,但是定位模块是PLC的扩展单元,不能直接使用的。
运动控制器应该是专业运动的控制方案,而定位模块式是PLC扩展进行运动控制的一个方法。

网友B: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以前老的可以单独用,现在Q的运动控制器,虽然有个程序,但那里面是运动相关的程序,还需要和一个顺控CPU结合用,其他的程序放在顺控CPU中,两个CPU之间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