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昨天回家发现煤气灶点不着,打火频率低,于是把电池拿下拍拍再装上,还是打不着。
又用打火机直接点,也是点不着。
谁知为什么

答案晚些时间揭晓

网友A:
打火机也点不着那你没开气源,

网友B:
是啊 肯定没开煤气阀

网友C:
打火机都点不着说明没气出来。查查液化气罐或则煤气灶阀门。

网友D:
阀门有没有堵了

网友E:
煤气灶软管接头处那个阀门自动吸合关闭了,打开(抽出来)就行。

网友F:
    把阀打开,鼻子闻,看有气味没有

网友G:
液化石油气瓶的煤气流经路径:
瓶阀--减压阀--煤气管道--接煤气灶入口钢管--煤气灶点火开关与煤气喷射阀。
估计是煤气灶的点火开关与煤气一体阀坏了。

网友H:
打火机都打不了,那看有没有气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把阀打开,鼻子闻,看有气味没有

网友J:
有可能是阀坏了,打不开气,或是没气了,还可能皮管是不是折弯了堵住气源出不来。

网友G:
听说过一个老头,直接拿打火机去检查液化石油气钢瓶是哪里漏气了,当时已经是满屋子煤气,靠近钢瓶点着打火机。
你猜如何?一声巨响,人给烧黑了。

网友K:
不是没气了就是管道哪里堵住了,还有罐子的阀门滑丝了,其实还是没有打开。

网友L:
没气?
点火总成故障?

网友M:
个人估计阀门没开。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没气了!…………
我想是这样

网友P:
是啊 肯定没有起出来啊

网友Q:
换电池试试吧,点火的火花大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听说过一个老头,直接拿打火机去检查液化石油气钢瓶是哪里漏气了,当时已经是满屋子煤气,靠近钢瓶点着打火机。
你猜如何?一声巨响,人给烧黑了。
任何方法都要看用的人!我们这一个卖煤气灶的一直用这个方法 20多年了没出过事!他一般都是先听一下声音的!没声音才用打火机试!也就是只检查微漏!

网友S:
外面管道坏了,没有气了

网友A:
大伙也猜了好几种了,就不知道楼主的答案是啥了。

网友T:
没看见结果啊!
估计是个冷门答案

网友U:
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灶 啊现在都有电磁阀,就是电磁开关,一般是电池没电了,电子有火花,但是电磁阀没打开,电磁阀的作用是当火灭了 有个报警系统报警  然后电磁阀关闭。防止液化气跑的满屋子。

我家里就有这么一会,到小商店买的5号电池,结果电池时间长了没电,让修理煤气灶的来了,说是什么铜,,坏了换了2个收费70,其实他就换了个电池,另外2个换了也白换。

网友V:
有可能电压低电磁阀打不开

网友W:
煤气灶最好由专业人员来检查维修,危险性很大,责任也很大。

网友X:
这个还是让煤气公司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着的,肯定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灶 啊现在都有电磁阀,就是电磁开关,一般是电池没电了,电子有火花,但是电磁阀没打开,电磁阀的作用是当火灭了 有个报警系统报警  然后电磁阀关闭。防止液化气跑的满屋子。

我家里就有这么一会,到小商店买的5号电池,结果电池时间长了没电,让修理煤气灶的来了,说是什么铜,,坏了换了2个收费70,其实他就换了个电池,另外2个换了也白换。
这是正解,就是电池没电了。重新买了2个一号电池,好了

网友Y:
应该是你的电池电量不够了,燃气灶里面有个电磁阀,是用来做熄火保护的。点火开关置于非OFF位,在点火状态时打开电磁阀,非点火状态时检测到熄火就会关闭电磁,所以你直接用打火机去点火是不会点着的,你可以按点火开关然后才用火机去点,当然电池必须有足够的电量,也必须有足够的燃气

网友F:
    煤气灶也升级了.

网友Y:
煤气灶、热水器一般都使用2#干电池

网友Z:
俺家里的煤气灶也不知为啥点不着了,然后每次都是用打火机点,可是又不敢直接上打火机,就先把一张纸点着再去点煤气灶。

网友AA:
打火机也点不着那你没气或者气太差.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家发现煤气灶点不着,打火频率低,于是把电池拿下拍拍再装上,还是打不着。
又用打火机直接点,也是点不着。
谁知为什么

答案晚些时间揭晓
   哈哈,我这两天也在修家里的煤气灶,樱花牌的红外线煤气灶还没修好,在我这边买不到配件准备买台新的煤气灶。
    你先确认有没有煤气,你用的是管道天然气还是灌装的煤气?是不是松开打火开关就熄火?现在的煤气灶按照国家标准都有熄火保护装置,楼主你看看自己的煤气灶有没有那个材质是铜的一般装在灶的小火边,熄火装置它还有个电磁阀也有可能坏掉了。
   下面这个事我当时网上查找的:
1.离火,即风门调太大
2.火盖盖不正,查看火盖炉头凹凸点有无对正,放正即可
3.熄火保护装置太高或太低探热不畅,查看煤气有无烧到铜色配件尖端
4.熄火保护针(铜色)处气孔堵塞,查看煤气有无烧到铜色配件尖端
5.熄火保护装置接触不良(灶体内部螺丝松动或插接不紧)
6.开关阀体损坏
7.电磁阀损坏
!注意安全!
修好了记得回个帖。

网友AC:
呵呵,现在的煤气灶控制器都是用单片机了

网友AD:
如果是新换的瓶则上面有一层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Y:
煤气灶、热水器一般都使用2#干电池
我家华帝的用两节一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如果是新换的瓶则上面有一层氮气。
管道的,不是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B:
你很专业。
煤气灶没有坏,电池没电而已

网友AE:
换2节新电池就ok

网友AF:
两个方面,一个是阀坏,二个是阀没开

网友AG:
点火杆漂移致使火花不能与燃气接触也会引起点火不着

网友AG:
当然电池电量足了火花多了也就能覆盖了杆不正的问题

网友AH:
沒有进气,阀坏了

网友AI:
有火花打不着火,看看有没电到电磁阀那?有点话就是电磁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