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请问有没有扭矩达到500N.m的伺服电机,尽量不要减速机。什么品牌合适一点?

网友A:
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B:
对转速有要求吗?要是正常的电机这功率可不小了,你看看电主轴和直接驱动式伺服电机吧!

网友C:
异步伺服电动机能达到你的要求,国产的就有。网上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于变位机的,速度低一点没关系,转矩要大一点,有500N.M以上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于变位机上面,对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是不是应该选同步伺服的啊?

网友D:
呵呵;不带减速比的不太现实;

网友E:
你可能需要用到DD马达,才能达到高精度和扭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那个 宏拓数控 有一款TH18-4-700-55/75-4-750的伺服电机,扭矩达到700N.m麻烦各位老师给点评一下吧!